PCH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OK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5-11-01):
   大神们小弟是新手最近在看HM65的时序和相关的资料时有些不懂和犯晕,。   PCH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OK的条件是什么。
   有的人说做过实验 PROCPWRGD的发出和PCH_PWEOK没关系,PCH_PWEOK不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CPU电压的产生,甚至不会影响PCH的BIOS,而PROCPWRGD是受BIOS控制是肯定的了,PCH_PWEOK没有关系只是会掉电而已。

而又有的人说PCH要收到PCH_PWEOK之后才会使25M的晶振起振PCH才发出CS#片选读取BIOS的资料配置PCH的GPIO脚位产生时钟,时钟稳定之后才延时发出PROCPWRGD产生CPU的电压。

     具小生所知在6系列中CPU要发出SVID的条件是:先得到PROCPWRGD,和CPU的时钟,还有1.05V的供电,但是不知道PCH发出PROCPWRGD的条件是什么,同时我也想知道PCH发出DRAMPWROK的条件有哪些(DRAMPWROK关乎到内存的复位)
    只是不知道到以上两个观点是谁说的对,欢迎大大家来讨论,有条件的大家也可以做个试验,本人不求什么只求精益求精,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PCH_PWRGD出来的前提是必须哪个电压出来才有啊。我的这ACER 7912有时出这个有时候死都不出。出了还不跑码。郁闷

网友:
已订南桥和IO IO带程序是剪板的。

网友:
一般电路设计PWROK和APWROK是连一起的,AWPOROK是PCH读取BIOS的重要信号,PWROK是PCH发出DRAMPWROK的重要信号,PCH在发出时钟后就会发出PROCPWRGD了

网友:
我只知道DRAMPWROK,不会影响到PROC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