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5-11-01):
此机器一个月至少有5到9次出现不开机(不触发),出问题时,拔下电池只用电源开机正常,开机后再把电池插上就能正常使用了,不管你怎么重复开机,短暂的时间是不会再次出现不开机现象。这种现象出现几率最大的时候是电池满电,把电源拔掉放了1天,再开机几率大些。还真不好搞呀,总不能只用光主板用吧,有问题再查??关键是不能拔掉电池。大家有好招没?这种看来只有工厂里的人知道了哦

网友:
查电池一路的保护隔离,或者就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隔离管估计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测量

网友(2015-12-13):
可否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A:
联想S100也这问题,充电都正常,用电池不触发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S100也这问题,充电都正常,用电池不触发怎么搞

电池的隔离管子或者换电池

网友B:
我也碰到跟你的现象一样的    第一次用电池开不了机 必须要把电池  拔掉   插电源开机才行    第二次就可以用电池开机了      次数多了  用电池又开不了了插电源也不行  必须把电池  拔掉  在用电源开机  在插电池    最开始怀疑电池  把电池换掉  故障一样  现在主板也换了  也是一样  TMD  第一次遇到这个的情况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2016-01-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楼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急呀

网友:
ibm爱出这种问题,就没修好过,楼主修好没

网友:
x240 这款机子 真不好  老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单用电池适配器都能开机,都用就会隔离适配器

网友:
直接 换板..........

网友:
统一回复,服务站给出的答案是屏线的问题,我的客户去了服务站,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跟你的现象一样的    第一次用电池开不了机 必须要把电池  拔掉   插电源开机才行    第二次就可以 ...

统一回复,服务站给出的答案是屏线的问题,我的客户去了服务站,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16-02-26):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差不多 ,
我的是多开几次就开了,刷BIOS好了

网友:
多数都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或者电池,你试试,这问题不好搞

网友:
跟屏线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跟屏线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会不会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2016-04-19):
有人搞好吗?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