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电池不开机,进系统不能发现插入了电池

楼主(2015-11-01):
更换了电池,充电芯片,刷了BIOS 测试了电池检测数据线都是正常的,就是发现不了电池插入,也检测不了电池是什么型号的,IO的问题吗

网友:
在线等,怎么没有人给建议呀急死了

网友:
你这个是系统问题,重装个系统就能看到电池图标充电指示

网友:
不认电池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换了IO好了

网友:
这个EC好像是9012吧   这个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本本最好是装上电源管理程序,不然会出现不充电和充不满点的情况。已发现两台

网友:
仔细对着图纸查电池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