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焊接

楼主(2015-11-01):
请教一下,无脚的芯片如何焊接呀,如DDR2/DDR3内存颗粒,CPU电源管理芯片。。。。等等

网友:
用热风枪,BGA,电炉上烤,外无它法。

网友:
小的 热风枪  大的要BGA焊台

网友:
BGA的全称是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结构的PCB)
所以没有引脚的,要用BGA工作台

网友:
bga小的用風槍,大的返修台,qfn的用風槍和鉻鐵

网友:
CPU、南桥之类需要上BGA工作台

网友:
风枪吹上去啊

网友:
多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我还在练着,没有BGA,只有风枪与焊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