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打电话对方听很小声

楼主(2015-11-01):
用扬声器别人能 听清楚不开扬声别人听的好小声。。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清理尾插接口,是不是脏了。

网友B:
听筒坏了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如果别人听不清你的 就是送话器的问题   你听不到 就是听筒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理尾插接口,是不是脏了。

人家是听不见  又不是充不进电   和尾插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是不是之前摔过啊,把扬声器震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听不见  又不是充不进电   和尾插有什么关系??

肯定是MIC的问题啊,不开扬声器对方听不清楚的话,MIC虚焊或麦孔堵塞。

网友:
摔过导致的虚焊?

网友:
换尾插吧,送话器集成在尾插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筒坏了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如果别人听不清你的 就是送话器的问题   你听不到 就是听筒问题

手机小白。送话筒也就是 下面那个跟听筒一样长的那个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之前摔过啊,把扬声器震松了!

开扬声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MIC的问题啊,不开扬声器对方听不清楚的话,MIC虚焊或麦孔堵塞。

麦孔堵塞。 好因为是朋友打电话叫我帮他定配件怕搞错。。。

网友:
送话口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