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贴片电容测量好坏的问题

楼主(2015-11-01):
万用表2二级管档位,然后测量贴片电容,都是1,无穷大,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明,贴片电容坏了呢

网友A:
始终为1表示短路,闪动变为1正常

网友:
这说明应该是好的  一般电容坏的话  都是击穿的  阻止为0的   才是绝对坏的

网友:
基本知识还要学习的

网友:
照你说的,坏了。

网友:
看你的压差大不大,看你的为1可能是被击穿

网友:
贴片电容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只能测它有没有漏电也就是短路,不能测它是好的

网友:
這樣說明大約是好的,我有遇過貼片電容異常的,拆下量是正常,裝上上電測就是不正當

网友:
无穷大一般来说是正常的呀,但最好用电阻档充电和放电法测试,比较准确一些

网友:
这个没测试过,这个很少坏的,坏的一般都炸列了

网友:
正常地会闪一下,马上充电充满,贴片电容容量小

网友:
无穷大一般可以判定电容是好的(当然可有可能是电容内部内部断路了)

网友:
1一般是好的有阻值或导通为0就是坏的

网友:
要焊下来测,并且容量小的贴片电容用二极管挡是测不出来的。除非短路和漏电了。最好还是替换法。

网友:
同意LS说的

网友:
我同意 @一点记忆    的说法!!!!!

网友:
一般是换 要测就拿下来用电容档或电容表比较准确 !

网友B:
要测量电容就买个电容表,万用表只能初步判断好坏,那些PF级别的小贴片电容根本测不出来,

万用表测,数值的最后结果不能有数值或者为0,有数值为漏电,为0的是击穿,都是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测量电容就买个电容表,万用表只能初步判断好坏,那些PF级别的小贴片电容根本测不出来,

万用表测,数 ...

电容表可以测出PF级别的 贴片电容?

网友:
没办法在线测量,得拆下来测,要不然就给它通上电,烧鸡呵呵,短路的电容会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表可以测出PF级别的 贴片电容?

你没用过,没见过电容表???????

200pF--------20000uF,共9个档位,我们厂用的多了,怀疑信号没过来,就拆它下来量好坏,成功率和准确率高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表可以测出PF级别的 贴片电容?

只要是和晶振相连的电容都是PF级别的小电容,什么15P,18P,20P,22P,33P,乱七八糟的容量都有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不会坏或者说很少坏,要测量电容量就买个电容表,万用表只能初步判断好与坏,因为容量很小,表针是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始终为1表示短路,闪动变为1正常

晕  你说错了吧  1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