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

楼主(2015-11-01):
不一样的主板,工作原理一样的上下场效应管N管,场效应管名称不一样,能代换吗,比方CPU供电上下管,上管坏掉。拆别的主板,上下场效应管一块更换。还是单换上管。还是要换名称一样的场效应管

网友:
方向一致。。。

网友:
一般CPU的管子  可以带环大部分的主板供电管

网友A:
还是要看型号比较好

网友:
方向一致就可以代换吗,谢谢

网友:
在线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型号比较好

要是看型号,手上没有,是不是有很多

网友B:
如果牌子不一样最好上下管一起换这样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牌子不一样最好上下管一起换这样好一点

还是金牌维客,一句话简单明了,多谢

网友:
场管只有n管和p'管之分,型号不重要,

网友:
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