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41s 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5-11-01):
hp 4441s 不过内存求助,各大电压正常,内存各条件都正常,BIOS 也刷了!高手们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重做南桥试一下不行换南桥

网友:
量一下有无断线,或者换桥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做桥

网友:
换一个U试一下

网友:
这机器显卡爱坏

网友:
刷个BIOS干个桥。貌似这板子很便宜。

网友:
HP的 这款板子就是爱坏

网友:
SM总线,干桥

网友:
先换CPU 试试 再刷刷BIOS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 轻易杀桥

网友:
换个U 试试一下。。简单的来,,不行 热风枪吹桥。。。。在不行。。就换桥。。试试。。在不行。。就仔细检查了。。哈哈

网友:
先看平台复位出来没,各电压,二级电压,都查查,

网友:
pch工作条件,看bios,是否读取!

网友:
桥重植一下啊

网友:
换桥吧,这个机子我也常修。好喜欢坏桥,换了桥后可能有等50秒才亮机请更新BIOS

网友:
诊断卡代码跑多少?

网友:
内存和CPU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测试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SMBUS AD线有无波形。

网友:
还是先查一下条件先,看看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