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独显开机不显示电流1.2A

楼主(2015-11-01):
如题  联想G430 独显开机不显示电流1.2A !这个机我有点郁闷。。。。独显的机子!板号 JIWQ  LA-4211P  REV;2.0

待机正常,然后触发到1.2!过了一会电流掉到0.4A,过两秒的样子他又跳上来!!!! 就是不亮机!个人感觉内存好像没跳!是不是缺什么信号啊?
查了一下电压!电都有。。。。刷了BIOS!难道是我bios刷的不对? 做了下南桥!还是不行
没头绪了!求大哥们指点迷津

网友:
USB嘛  一般都是

网友:
这机器有USB通病,看一下吧

网友:
USB口短路...看图纸查一下

网友:
U口看下,我遇到过BIOS问题的

网友A:
如果直接升到1.2A没有跳变有可能没有过内存呀,可以取掉内存看电流还是1.2A,如果是那就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升到1.2A没有跳变有可能没有过内存呀,可以取掉内存看电流还是1.2A,如果是那就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 ...

还真的是拔了内存还是那样!内存条件,供电有1.8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升到1.2A没有跳变有可能没有过内存呀,可以取掉内存看电流还是1.2A,如果是那就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 ...

求赐教、、、、、、昨天弄了一天没头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真的是拔了内存还是那样!内存条件,供电有1.8呀啊

晕,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止一个吧,核实供电,VTT,基准电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复位电压,SPD电压都可测试呀,

网友C:
看看USB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USB有没有短路

USB没有!外围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有这个机的BIOS  我再刷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止一个吧,核实供电,VTT,基准电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复位电压,SPD电压都可测试 ...

啊。。。。刚刚测了!都有!我插哦

网友:
内存不过,你也是应干 北桥的啊,,,,

网友:
看看USB口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问题需要重置北桥

网友:
是630的显卡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查供电、时钟、复位、总线

网友:
是啊!头痛了

网友:
应该是U口短路

网友:
刚刚量了一下内存供电ISL6228   发现PG为低电压只有0.55!这说明是不是内存还没好?怎么查啊?

网友:
这个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没有!外围是正常的

过内存没有?还要查下二级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我已经放弃了!同行的不搞了。。。。。电费都赚不回来了

网友D:
搞定没有  这个笔记本USB短路也会出现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定没有  这个笔记本USB短路也会出现不开机

没搞了!打算退给同行了!USB确定没有短路

网友E:
楼主我这和你一样的结果。,。,修修教教我啊

网友F:
感觉北桥先吹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这和你一样的结果。,。,修修教教我啊

搞个毛线!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北桥先吹一下看看

吹便了!没用

网友:
看看拔了内存和不拔内存有没有变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USB的通病

网友:
今天遇到一样的机子 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跳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USB嘛,这个机器就喜欢出

网友:
这机子显卡也爱出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不跑吗的机器  换下CPU   试试   显卡呢?

网友:
我遇见过cpu坏的

网友:
看看USB口,短路没

网友:
接个跑码卡看看跑码了没有,这样才好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