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B 机器 适配器 电池单独能用 同时用用会产生大电流

楼主(2015-11-01):
各路大神 有没有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ASUS X43B 机器 适配器 电池单独能用 同时用用会产生大电流
这里我说下 我自己的思路过程 电池放电管PQ103没有被击穿 换过 故障依旧 pq108取掉 还是不行

毕竟适配器 电池 单独能开机
在线测 好
已经换过这3个管子
还是不行
很蛋
图纸已经上传 说下原因
已经查到IO  难道IO 坏???
求大神指点 有没有遇到这种蛋疼问题

ASUS X43B LA-7321P.pdf

网友A:
冲电IC换了没有,BQ先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电IC换了没有,BQ先换一个看一下

充电芯片是ISL6251    我这边芯片很难找 小县城  图纸已经上传 帮忙看下 确定是不是 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还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好好看一下吧,最主要看一下保护隔离管的G级电压的变化

网友C:
隔离管的p管子烧了一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还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好好看一下吧,最主要看一下保护隔离管的G级电压的变化

我野知道是隔保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哪里都搞啦 还是不行啊 适配器 电池检测的精密电阻

网友E:
还是充电电路问题,你仔细看看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野知道是隔保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哪里都搞啦 还是不行啊 适配器 电池检测的精密电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上适配器不上电池去看电池那个的MOS管的G级电压是否正常呀,要产生大电流肯定是适配器的电流直接到电池那边去了,如果这样那电池那边的MOS管肯定是通的,正常应该是截止的呀,那就测一下条件就知道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上适配器不上电池去看电池那个的MOS管的G级电压是否正常呀,要产生大电流肯定是适配器 ...

我懂你的意思 大电流就是PQ103导通 公共点电压直接过来电池形成大电流 然而pq103 管子正常 那么就是G级控制电路有问题 我也查啦G级电路 最后追到IO 莫非IO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充电电路问题,你仔细看看工作条件

我知道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就是想问具体点 图纸已经上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隔离管的p管子烧了一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是电池放电P管 没问题啊

网友:
重点检查保护隔离MOS以及充放电上下MOS。

网友:
查电池的放电管子是否GS短路

网友F:
PQ102呢?有没有击穿,这种电源电池同时用大短的,肯定是隔离管有个击穿了,楼主再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电池放电P管 没问题啊

软击穿了嘛,电池是能用,电源电压直接进入电池,这样也会大电流的,运气不好还会烧电

网友:
充放电电路 很好检测啊   就3管子

网友:
这种一般是保护隔离的问你,查一下充电ic正不正常

网友:
你应该查ACPRN。
如果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入,但是电池隔离管是导通状态会出现什么问题?

正常来说,只要ACPRN电压大于1.26V就会内部场管导通,使ACPRN开漏输出外部上拉↓

网友:
充电IC 或者旁边的管子通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PQ102呢?有没有击穿,这种电源电池同时用大短的,肯定是隔离管有个击穿了,楼主再好好查查

后来发现 确实Pq102  问题  本来是P 管 一测是N管 虽然单独使用不影响开机 但是两个同时使用会出现大电流 换成P管就好啦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后来发现 确实Pq102  问题  本来是P 管 一测是N管 虽然单独使用不影响开机 但是两个同时使用会出现大电流 ...

晕,典型不细心啊!呵呵

网友G:
I2C 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晕,典型不细心啊!呵呵

开始的时候就注意到啦 觉得 能开机 应该影响不到 没想到 两个一起用就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I2C 通讯是否正常

正常 问题已经解决 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始的时候就注意到啦 觉得 能开机 应该影响不到 没想到 两个一起用就除问题

我晕倒家了,不想说你两句还真不行了!

网友:
难道你野晕过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