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卡LOGO

楼主(2015-11-01):
P5QL-AM SE这个型号的主板,特求助?

网友:
能进BIOS吗?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量一下USB是否正常,再取一下接口,网卡,声卡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
拿掉硬盘看还这样不?

网友:
拆掉所有设备不行再刷bios看看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SB的问题了,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A:
是比是卡50,50就换桥,你可以先拆外设,网卡,声卡,串口并口,等

网友:
刷BIOS,拆外设

网友:
拆外设,网卡,声卡一个以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比是卡50,50就换桥,你可以先拆外设,网卡,声卡,串口并口,等

io也换换试试

网友:
把外设全部都拆了,不行可能就要换桥

网友:
卡LOGO,拆外设。

网友:
刷BIOS  拆外设 南桥

网友:
写的不详细

网友:
刷个bios欧了

网友:
GB   南桥坏   修过很多了

网友:
BIOS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