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 触发 电流0.47 无限重启

楼主(2015-11-01):
联想X201i 触发 电流0.47 无限重启。BIOS刷过 电压全部出来了 没短路 谁见过? 求解

网友:
先吹下CPU吧,这个机器重启 花屏 无显很多是CPU

网友:
看看各种复位都有没有啊

网友:
南桥触发后SLP的信号查一下哪个掉

网友:
CPU先加焊一下再说吧

网友:
看看复位有了米有

网友:
应该没有跑码,测下平台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干北桥先 要不就是cpu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的复合管子有没有小短路

网友A:
内存 CPU吧
格式化恋爱
恭喜你 答对了 两条内存烧了 CPU又短路(1.5v)有问题 放弃自疗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 CPU吧
恭喜你 答对了 两条内存烧了 CPU又短路(1.5v)有问题 放弃自疗了

网友:
搞显卡吧,加焊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换个桥试一试

网友:
BIOS刷的对吗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BIOS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通病,贴纸海绵容易潮湿

网友:
同故障,换cpu供电芯片即可。现在卡在PLTRST有CPURST不出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下,打打波波有无波形吧

网友:
用手机打打波形看下吧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 pg 或是blos的问题

网友:
CPU先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2015-12-02):
这机器cpu问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