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通电保护,不亮机

楼主(2015-11-01):
昨天接到一个杂牌显示器,紫光创想的。通电“吱一下,吱一下......”的,接上信号亮不起来。拆机检测发现各部分电压都基本正常。没查出个结果来。今天早上把屏线拔下来一试接上vga线一试,指示灯可以常亮,背光也可以常亮。又试了一下带着电插上屏线也可以常亮,显示都正常。但是拔掉vga线再插上就又不显示了,还是“吱一下,吱一下......”像是开不起来的样子。估计肯定是屏线路板部分的问题了。量了一下屏上的供电5v电压,随着“吱一下,吱一下......”的声音波动不稳。

刚才换了一个驱动板也是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查屏线路呢?为什么带电差屏线会正常呢?有师傅们遇到过吗?
显示器信息如下图。屏是三星的。

网友:
单独外接5v 给驱动板供电 , 插上屏线, 连接vga, 另外找高压板点亮灯管 看看·屏能不能正常显示画面  能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问题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是带负载能力不足。

网友:
量下各组电压,应该有组电压在波动,滤波电容二极管啥的坏了

网友:
你用通用一套,点屏啊。

网友:
电源问题,外接电源看看

网友:
大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肯定电源有问题

网友:
把电源板电容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