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板芯片用啥规格的锡球啊。求解

楼主(2015-11-01):
今天早上用BGA取下片单桥的芯片   找来找取没有找到合适的钢网。BGA还是做第二次。。芯片如下图   打算手工值球了。啥都不懂 也不知道用什么规格的锡球!!!现在就是问一下这种找不到钢网的芯片如何判断用多少规格的锡球啊

网友:
你有什么珠就摆个上焊盘上,觉得和焊盘差不多大小就行了!大点小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NV的一般是0.5,但建议用0.55更好!

网友:
0.5的就可以了,用6100的网就行。

网友:
都是用0。5,钢网只要下得去,不要太小就行了,一样照用

网友:
0.5就可以,钢网上有写

网友:
看钢网吧    钢网上面标注的

网友:
0.5  手摆就可以了,怎么老的NV ,用不了多久时间

网友:
0.5  手摆就可以了,珠子不是很多,用有铅的方便做

网友:
这个芯片的钢网很常见,你没有?

网友:
这个做了也白做、。芯片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