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P709升级过程死机,变黑砖了!!求救底层文件!

楼主(2015-11-01):
        机子是电脑城一个朋友的,升级过程死机不动。。。结果他就拔了电池.......就彻底的黑了!没反应了!
        朋友没打算要了,随便我折腾,拆开看了下,开关有1.8V,电源管理芯片有输出几个电压,1.8V 1.2V 什么的,应该正常吧?后来听说是底层引导文件损坏了,连上电脑可以装上高通的驱动,代码9008,听说还有救......QPST能找到能连接,谁有这个机子的底层文件麻烦帮忙下,200下载分谢谢!!!!!!

                    坛子里的大神求救砖啊~~~~~~~~~~~~~~只要有方法,随便折腾

网友:
手多的结果,三星的要刷底层数据了,以前我刷过i908的,那玩意分不同国家的,你要找相应的底层数据去写.去机锋之类的论坛找教程吧

网友:
板砖 不好救啊  还是问问我们大迅维的维修部吧

网友:
没文件啊,找不到这个底层文件,电信定制版的机器,用的少

网友:
那就悲哀了,,,从来没有刷过,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旁观一下

网友:
板砖 不好救啊

网友:
真不错,学习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