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启动,如何刷bios?

楼主(2015-11-01):
笔记本
不能启动,如何刷bios?
刷BIOS

网友:
找专业维修人员刷,你自己刷的没用启动不了电脑的

网友:
你拿到维修店去 给他100他会弄

网友:
不会这行的告诉你又能如何

网友:
将BIOS芯片拆下来,然后下载相应的程序,连接编程器刷写。

网友:
板号 这些都要对上的 你自己 不会的话 没有 编程器,还是拿 到专业的维修店修理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拆下来刷

网友:
先买编程器和座子,再找相关程序,然后拆机下主板拆BIOS芯片,刷刷刷

网友:
首先你得确认是bios问题

网友:
淘宝买个200多的编程器 自己刷

网友:
把BOIS拆下来,如果你有编程器的话,可以直接编程

网友:
找个编程器刷
建议找个专业的维修地点刷写
此贴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