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怪胎不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11-01):
客户送来华硕X84H笔记本,不触发有待机,刚接到机子心里有底,记得上次修过一台一样的是EC旁边电阻问题,拆机后测量发现不是电阻问题,这机子没有图纸,就在论坛里搜了下关于X84H不触发的,有很多人都遇到过,有的是换EC左边105排阻好的,有的是换EC右边4脚排阻好的,还有的是在PHC旁加0欧电阻好的,前两者在EC旁边换电阻我的机子还是不触发,后来在PCH旁边加了个0欧电阻可以触发,但是屏没有显示,测屏的VCC供电没有,BLON开启也没有,但是键盘的大写灯都能切换,看了下显卡是216-0809000,因为这个显卡前几天宏基笔记本刚换了两个,以为是通病,就直接换了个显卡,换完显卡故障依旧,头疼,不知道怎么修了,难道是在PHC旁加的电阻有问题,搞了半天也没结果,维修陷入了困境,突然 想到了键盘大写灯都能亮,会不会是显卡供电还有问题,显卡供电电感是正常的,感觉应该是二级电路的问题,测了下1.5V的转换,结果只有0.4,惊喜来了,G极的控制只有0.19连到一个电阻另一端是12V,又连到一个管子,直接把那个Q9101拆掉,开机测转换1.5V也有了,装并显示OK,华硕太坑爹了图纸也没得,修起来难搞得要死、各位朋友,评个分呗!

网友A:
楼主那个屏显接口打值小板哪里买的,看着不错哦,,,,,不接屏,电压都能测试到吗

网友B:
屏显接口打值小板真不错 我也去买个 ,有这个 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屏显接口打值小板哪里买的,看着不错哦,,,,,不接屏,电压都能测试到吗

可以测试到,这个是三屏的屏上就有,直接剪一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显接口打值小板真不错 我也去买个 ,有这个 方便多了

三星屏上的就有,其它屏没有字,三星屏上剪一个

网友:
技术不好就是搞了好久

网友:
不错的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谢谢楼主。过会找下  试试  体验一下

网友:
这种图  都 不会用哦   楼主

网友:
挺不错的加分 华硕有时确实难修

网友:
没图纸     修起来麻烦

网友:
小白来学习经验了

网友:
这个电阻问题的真的多

网友:
华硕一般都是小问题多,没图纸很难搞

网友:
   技术真心不错                   赞

网友:
技术不错,没图纸也修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