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 GT630 1GD3 MOS管损坏成功修复

楼主(2015-11-01):
显卡12V对地短路,测得其中一个MOS管短路 型号MDD1502,手里没有同型号的,料板上找了一个K3919替换,正常点亮。
没什么难度,只是想说明K3919可以替换MDD1502,就这些了,图片也不上了。
显卡

网友:
呵呵,mos管基本上都差不多啊

网友:
只要同为n/p应该就可以代换了吧

网友:
场馆不是只有n沟道和p沟道之分吗

网友:
只换了个MOS管就点亮了?管子不烫吗?没考虑能用的住吗?

网友:
如果上管短路的话就是12V与相位间短路,如果是下管短路的话就是相位与地的短路,其中之一短路是不会造成12V对地短路的,上下管同时击穿的话才是12V对地短路,你的情况到底是哪一种?请说明一下。
一般12V对地短路的情况多数是因为12V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K3919可以替换MDD1502,记下了

网友:
显卡12V短路 换完MOS后也要查下G级电压是不是正常 MOS是不是发烫的厉害

网友:
呵呵,有可能返修...这不是瞎胡闹吗???

网友(2015-12-02):
问题虽然简单,便发贴分享就应该要鼓励一下

网友:
会不会过一会又烧了,我有次就是,找不到主控芯片代换就没修

网友:
MOS管只分P沟或者N沟吧 型号也要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