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85不触发返修机搞定

楼主(2015-11-01):
一个月前给一卖电脑的同行修一台L585的机器,是收过来的拿给我修。故障是不触发,换南桥搞定的。结果用了一个月客户打来电话说不能用了,跟上次的故障一样。送过来以后拆机,裸板不触发,测到RSMRST时,电压为1.6V。上次换南桥测这个信号时候IO的这个脚被我挑断了,加电阻从3V待机电压上直接飞过来的上拉。按说不应该是这个引起来的。再测小电池的电压成0.4V了。换了个新的竟然还是0.4,被拉低了,用表测试并不短路。直接拆掉南桥后,装上小电池,还是被拉低。千万可不要是板层出问题啊,找到上次下载的图纸看了看。拆掉+V_RTC上的小电容试试吧。当拆到C209的时候,测小电池电压正常了,开始我还以为是复位延时电容坏了呢。装机后OK。

网友:
利害啊,这样飞线都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大师级的啊

网友:
esrtfsdfdsfsdf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sdfdsfgsdgdsfgfdsgsdfdsfdsfdsfdsgfdgdhgfjhhjhjkhdfhgjyfjfjjhjfjhjhj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哦,已学习。

网友:
换桥分分钟的事,厉害。

网友:
楼上的都等着被拆楼吧。楼主你的飞线,跟这个故障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