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360 进系统掉电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01):
    机型:Z360   I3独显英伟达。

     故障现象:触发开机,可以显示,有时候进系统当中就突然断电了,有时候进完系统放会音乐就掉电。

   我换过内存试过,可以排除温度的问题,因为散热片铜管不烫的。  我刷过Q32的BIOS,问题也一样。

  这当中 我还看到一次雪花点,后面再也没出现过,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引起。  请问此机有没有什么通病?

  我怕故障扩大,就没有乱动,求论坛高手告之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哎,高手竟然都没有。   看来我只能  三板斧伺候我的板子了。显卡先搞起。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我手上刚好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我也求解,好期待

网友:
先测下温度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我手上刚好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没好,不知道咋整

网友:
看看待机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修过跟你的一样的

网友:
我的修好了,换显卡吧,换后电流0。8不显,然后刷个BIOS。。。这样解决了。。

网友:
风扇也不狂转了。

网友:
换显卡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