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G4不开机最新通病详细分析(I3三代CPU)

楼主(2015-11-01):
很久没发帖子了,平时基本上每天也有本本修,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故障也就不发帖子了,好了,言归正传,昨晚也就是31号晚上19点同行拿来的一台本本
机器型号:HP惠普G4
主板板号:DA0R33MB6E0
CPU平台:酷睿i3三代
故障现象:待机0.02,按下开机键后变成0.01,有轻微跳变,但没有上电迹象
维修思路:拆机后观察主板外观,没有明显故障迹象,打公共点和各大电感,阻值全部都是正常范围,询问同行故障原因,听客户说本本放了三个月没用,结果就开不了机了,做这行经常听到客户说电脑放几个月不能用的
因为不能开机,首先测量EC的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磁感应器,适配器检测信号全部正常,按下开关键测量跳变,测量发现开关键的NBSWON#正常跳变,如图:

有此跳变说明EC已经收到开关键跳变,广达主板的EC收到跳变后会发出S5_ON开启南桥待机供电,实测出问题了,S5_ON开下开关键时正常3.3V高电平,但是松开开关键变成0V,试了很多次,一直按着开关键不松就会一直为3.3V,测到这里就有觉得很奇怪,这个问题还真是很少遇到过,如图:

通过电路知道了EC的待机供电由线性提供,S5_ON开启了3V5V电感上的电,此供电给南桥直接提供了待机供电,S5_ON按下开关键为3.3V松开变成0V,测量3V5V电感发现也是如此,按下开关键3V5V输出正常,松开后就没有了,通过示波器抓波形,3V5V松开开关键时同时掉,没有发现过压,过流等波形,说明3V5V芯片即外围正常,如图:

本来是要考虑是不是桥短路了,3V5V出来的时候因为电路保护EC把S5_ON又拉低了,可是通过我测量时发现我按下开关键3V5V出来的时候电压很正常,如果南桥短路肯定会被拉低的呀,而且我试过一直按着开关键一分钟,让3V5V输出一分钟,桥并没有发烫的迹象,所以排除南桥短路,那又是什么问题导致S5_ON开下开关键为高,松开变低的呢,此时又想了一分钟,突然想起现在很多新主板的待机
比如华硕K42JR,这种新主板的ECROM的供电是和南桥待机供电一起的,这种主板EC待机时先致高一次S5_ON开启3V5V电感上的电给南桥和ECROM提供供电,ECROM得到供电配置EC脚位后S5_ON然后掉下来,EC得到ACIN后再次致高S5_ON,适配器检测信号有问题或者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S5_ON掉下来后不会再致高,本来信心满满,结果当我去查的时候发现ECROM的供电居然是和EC待机供电一起的,如图:

所以说明EC的待机供电满足时,ECROM的供电也满足了,程序配置脚位成功了,不存在EC先致高S5_ON开启3V5V电感上的电给ECROM芯片。此时又陷入一分钟的思考,忽然想到我一直再测S5_ON发出去这条线,还没有测EC有没有发出跳变给南桥呢,因为广达主板EC收到开关键跳变后发出S5_ON也同时会发出DNBSWON#给南桥,作为给南桥的触发跳变,南桥待机条件满足时发出SLP_*信号,实测发出EC发出DNBSWON#正常,但是中间会通过一个二极管再测电压时出现问题,如图:

测量时发现二极管负极非常正常,但是正极的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也是3.3V的跳变,为什么变成1.2V了呢,是二极管坏了断路了吗,我飞线过去,结果也被拉低到了1.2V,说明南桥把此信号拉低了,拆掉飞线,不管怎么样1.2V也有跳变呀,虽然不正常,再测测南桥发出SLP_*信号了没,测量发现没有发出,现在种种问题表面南桥出了问题,要不就是内部故障,要不就是待机条件不满足,不多想了直接测量南桥待机条件,想不到一测果然找到问题,如图:

测量发出VCCRTC的3V_RTC正常,RTC_RST#正常,在ICH9之后增加的SRTC_RST#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结果测量发现只有1.2V,测量R615电阻的阻值,阻值基本正常,那只剩下一个C860电容了,直接翘掉(一般怀疑电容问题直接翘的),测量电压发现3.3V正常,如图:

直接触发开机正常,电流到了1.2A左右,接上屏显示正常,真是喜出望外呀,修了两个小时原来是这么一个小电容!心情有点小激动,虽然维修多年,但是每修好一台都会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补充说明:当我搜索论坛没有发现HPG4有这样的故障,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通病呢,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三星硬盘贴纸下面电容的通病吧,其实我用点位图查过这个电容也是RTCRST#滤波电容,但是三星的故障开机正常,电流能上到一定程度,而这台HP惠普G4也是这个电容,但是导致的不开机,所以我觉得这台机器的这个电容应该也是通病,只是现在很多人没修到这台机器,因为毕竟是I系列三代嘛,还有点新。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牛的啊

网友A:
走弯路了啊,待机南桥条件先就去查的话,也就没有这个文章了。

网友:
呵呵 维修有时候不能老盯在一条线上!!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弯路了啊,待机南桥条件先就去查的话,也就没有这个文章了。

对呀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弯路

网友:
在其他机子上碰到过这个电容引起的问题。你还是比较细心。

网友:
思路不错加分了

网友:
LZ分析的很清晰,其实可以修之前,多听下客户的故障描述,把主板检查一边

网友:
实例啊。SRTC导致不触发 PWRBTN电压不正常

网友:
实地的写文章就是好

网友:
这是经典的案例 步步到位 细心决定成功 好案例值得加分 感谢楼主提供 同时也像楼主学习

网友:
rtc坏小电容的已经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昨晚刚看了不是事书上说广达时序,今天就看到楼主地广达精华,感谢楼主发这一贴,对我这样在论坛学习地新手太用用了

网友:
这个对于维修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
希望早点碰到类似的机器

网友:
分析的很好,这种故障之前的机器都是触发不上电的

网友:
高手,信号级别的,哪天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好了啊.

网友:
受教了 先收藏了

网友B:
分析的很好啊,要换成我,我肯定先查RTC电路了,不会从EC下手,感觉我思路应该整理整理,师兄有在群里面吗?

网友:
不错进行技术讨论很好

网友:
走了点弯路,不过最后找到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虽然看到结果很简单,但是有时候很难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不错啊,修机爱总结,就会有收货!

网友:
S5_ON不能锁定高电平,应从南桥入手或是保护电路动作所致。

网友:
思路很清楚,所以才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好啊,要换成我,我肯定先查RTC电路了,不会从EC下手,感觉我思路应该整理整理,师兄有在群里面吗 ...

在群里面的 好几个群都有

网友:
思路很多啊   牛

网友:
一般测VCCRTC 我也只是测一下电池。和电池座。看来下次也要小测一下后极了。

网友:
文章写的好,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维修灵活 一个思路没有出路 换个思路 或许会豁然开朗

网友:
机器修得有点绕呀 待机条件基本查完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的SRTCRST 都容易出问题 而且都是电容导致的

网友:
我以前也干过这事,不触发EC查个遍最后发现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我想不明白,PCH的SRTCRST 不正常,为什么会影响EC的S5 ON 信号产生呢?
我修到过,3 5V后级短路导致不触发的。电流到0.03 ,联想S300的本子…因为,EC 与PCH 共用一个ROM,而ROM的供电是由 +3VS提供的,不按开机键时,由于后级没有打开,所以待机也很正常。按下开机键后,由于后级短路,ROM没有电,PCH不会产生S3 S5信号——所以电流上不去…… 你这个本子,我想不明白……

网友:
现在电容漏电也真是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真要慢慢查,毕竟6,7系列待机条件多。

网友:
RTC电路害了不少人!

网友:
这个收下来了,正好对下机子弄

网友:
还得仔细测量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谢谢分享 就喜欢通病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这技术,这思维。我那天才能到达这个深度?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好,思路也不错,

网友C:
现也有个广达的板,EC条件都正常,开关有跳变,但是S5_ON没有电压,给南桥的PWRBTN也没有电压。。怎么查?
哎哟不错
我遇到过一个DELL也是广达的板子,EC条件正常,S5_ON没电压,换EC好的
详情

网友:
楼主 太厉害了 思路这么 清析 还会有修不好的机器吗

网友:
楼主真有不放弃的精神。

网友:
修过一个差不多的,ec程序导致开关欠压,南桥部分损坏导致srtc欠压,运气不好,不是外面的电容

网友:
非常好,学到了东西 ,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阿!要不就修不出来这样的机子阿!谢谢下次修到这个机子,有了好的借鉴。

网友:
赞一个 上次这个问题 最后不了了之了 惭愧

网友:
rtc坏小电容的.分析得很不错啊,借鉴

网友:
我这 这样的问题100 哎 DDD 都快做不下去了

网友:
加分。楼主的思路很明确 学习到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完全是有思路的维修如果是靠经验的话估计会先干桥了。。。

网友:
上次我修到过一个死活不亮机的,电流跳变正常,但是上屏和外接都不亮,BIOS和显卡都换了。

网友:
这路走得远了,经验太足也有不好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此贴发得很用啊,感谢分享。给你加分了!

网友:
神贴,这个真心学习了,貌似很多HP G4不出集显供电的本子很难修啊

网友:
不错!这种情况很容易把南桥干掉 看来 测量要细心啊 !支持下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进水的 楼主图纸能不能发上来 谢谢啦
pengzijin
论坛有图纸的 你可搜索得到
详情

网友:
7点都有生意。看来生意好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果断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R33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很多了。。我这边也修到过

网友:
理论加实战,等于修机成功,

网友: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有大希望。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一步步查起好。

网友:
HP的机器 以后修一个 少一个个

网友:
写的真好,主要是过程,!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不然就要开始动桥和刷BIOS了

网友:
感谢楼主把思路分享出来 碰到此类问题可以借鉴学习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机会要去实地看看

网友:
一只小电容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虽然走了些弯路,但还是修好了,只要有思路就好

网友:
写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一个小电容导致的问题。能查出来可见楼主的功底非常厉害。 楼主发帖排版非常不错 图文并存。 让人看的赏心悦目。。

网友:
CPU几代几代是怎么分别的,,,大神请指点一下

网友:
分析的好透彻 南桥待机电压 需要满足几个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我一般碰到不上电的情况,首先测的就是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楼主写得很精彩,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太过于清晰有会走弯路啊,
阿利修修
学习啦 思路很清晰
详情

网友:
嗯,维修思路清晰就好修啊,不然还得有的绕呢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呀 加分

网友:
非常值得我们小白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好经验 值得收藏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虽然只是南桥待机的条件没满足引起的故障而让楼主走了弯路,但看得出楼主的理论知识扎实,技术过硬。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学习了,仔细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也有个广达的板,EC条件都正常,开关有跳变,但是S5_ON没有电压,给南桥的PWRBTN也没有电压。。怎么查?

我遇到过一个DELL也是广达的板子,EC条件正常,S5_ON没电压,换EC好的

网友:
好经验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以后查南桥待机除了RTC,RTCRST之外,还不能漏了SRTCRST才行!

网友:
可能以前的南桥构成和现在的HM65之类不一样

网友:
高手,我来蹭积分的

网友:
给我的维修思路就是  开关进EC  EC进南桥了  我直接测SLP_S3#  没有就修待机  有就查后级电压   其实的话这中故障还是有点头疼

网友:
修到过几次不过都是比较旧的机器

网友:
如此好贴必须加分

网友:
rtc不正常 一般BIOS第一脚都是为低的电压  我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滴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根基深厚,日后必成大器

网友:
这思路条理还是很清晰的...以后试试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也是RTC附近的电容坏了,应该通病了

网友:
楼主我想问你,这机器你开始按开关键,电流一点变化都没吗?

网友:
上次修到G4的时候 不触发刷bios好的。这个电容看来也是要注意的

网友:
顺着楼主的思路走,小小白居然看懂了,分析电路很清晰。仿佛有人在旁边指导一样,谢谢楼主,先收藏了,以后肯定会用到。

网友:
不错,很厉害的维修思路。

网友:
通病应该算不上,这个电容在华硕的机子上是一定要用的,而且并不是起滤波的作用应该是跟电阻 组成一个延时复位电路,

网友:
COMS 电容漏电  思路很好 问下你一开始没量电池电压吗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