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6P 复位电压低该怎么搞?这个论坛真不错

楼主(2015-11-01):
这个论坛真不错 讨论些实际的问题 图文并茂
找到好地方了 比什么天目 东海强多了
iPhone6 6P 复位电压低该怎么搞? 确定是CPU引起的 能不能把上拉电阻调小点 然后复位电压搞上去?

网友:
你还是先查CPU的几路工作电压,以及时钟要正常,改小上拉电阻肯定不行。

网友:
好像 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复位电压低一般是有元件把它拉低了,先检查u1700.

网友:
不太了解,试试LS说的。

网友:
复位多少V?     0.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