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保护隔离电路分析,求帮助,,,,

楼主(2015-11-01):
-VAOFF如果为低的情况下,公共点之间就没有电压了,这种电路怎么解释,,
-VAOFF是公共点的G极控制电压必须为高才对(看下图)

请高手帮我解析一下,这个G682L09TT12U的工作流程,如果是5v就会导通PQ273,拉低-VAOFF

而G682L09TT12U的供电就是来自接口的经过稳压后的5v

搞不明白了,,请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这种应该是PR300不导通的情况下,也就是-VAOFF为高的状态
但是,这个电路,一开始就被吧-VAOFF拉低了,PR300就导通
导通的情况下,PQ222就是19v了,,,,

网友:
机型SVE141D11L(DAOHK6MB6GO MBX-268 REV_G)

网友:
这个有难度不会

网友:
这样啊,,,不过还是感谢来支持,,,

网友A:
很简单的电路
这是一个电压检测芯片。在这里做过压检测了。(OVP过压保护)
当适配器过压了,左边VA分压后就会高于某个值,芯片就发出PGOOD,控制场管导通拉低-VAOFF
建议参加学习我们的远程或实地

网友:
索尼的是比较恶心,问题重点把PQ266B截止就行了,修不出来改个也行,我上次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B:
让饼哥指点指点啊

网友:
-VAOFF的高点平从哪里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饼哥指点指点啊

别复制哦,小心,被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电路
这是一个电压检测芯片。在这里做过压检测了。(OVP过压保护)
当适配器过压了,左边VA分压 ...

感谢支持!谢谢指点

网友:
我就刷点分。。。。。。。下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