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PLUS VER2.01 内存故障问题

楼主(2015-11-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说点不亮,说要加急着修。做维修的就不喜欢人家催着,毕竟修东西得细心慢慢来。
可没办法,出来混就为吃口饭,修修修-----

网友A:
上次有块一样的板子,保内返厂维修,拿回来也是这样补了一条线,想不通工厂难道技术也和我等一样?

网友:
看来这是华硕设计上的缺陷了!断线处一般在内存槽底部。

网友:
可能是脱焊了

网友:
这spd很爱出问题 。。。

网友:
这spd很爱出问题

网友:
这样在电源拿3.3V无问题?

网友:
在论坛上找找点位图。飞线是没办法才飞的。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需要发帖吧

网友B:
我手上有个板两个内存插槽spd238脚针脚都烧短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块一样的板子,保内返厂维修,拿回来也是这样补了一条线,想不通工厂难道技术也和我等一样?

呵呵,还不如你自己补一条呢,懒得来回发货

网友:
出来混就为吃口饭,,都不容易啊,,,老板你的机器修好了,请赏咱200大洋!!!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VDDSPD3.3V是在内存槽238脚测量的吗?

网友:
像这种不能在小的问题了 今天修到也是这主板后面的型号不一样而已 也是不过内存我就直接飞线内存236脚 结果不用说了 当然万用表也直接桶了一下236脚

网友:
飞线快捷,但是难看哦

网友:
我这有台不过内存的,总线供电偏低,还有修的价值了吗?

网友:
看了好多案例都是SPD電壓沒出來~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这会烧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个板两个内存插槽spd238脚针脚都烧短了,不知道怎么修

肯定是客人把内存条插反了,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烧的,今天我就遇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VDDSPD3.3V是在内存槽238脚测量的吗?

ddr3的236脚是vddspd,比我还白

网友:
请问这个内存3.3V电压是ATX直接提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