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CQ70 无法启动

楼主(2015-11-01):
HP Compaq CQ70 笔记本, 6年旧,CPU升级到 Core 2 Duo P8700  2.53GHz, 4GB 内存。

由于LCD屏背光亮度下降,于是准备换LED背光。原带的CCFL逆变器是六针接口,而新的LED逆变器是四针,于是按照跳线六针变四针。开机测试LED(此时并未拆下CCFL灯管,只是测试LED背光),LED背光能正常点亮,电脑也正常启动。于是关机,准备拆屏幕,卸下CCFL灯管。

kao, 可能是图片的原因, 下面的话都没显示出来。 抱歉了,各位!

一切就绪后,电脑无论如何尝试再也不能启动,主板发出轻微的高频噪声,仔细聆听后,判断在充电管理芯片MAX8731AE位置附近。

诊断后发现:
1.  LED逆变器是四针接口中,我把Enable线和Adjust线位置接反了
2.  接电后,充电管理芯片MAX8731AE位置附近发出轻微的高频噪声
3.  接电后,测量待机电压 3D3V_PWR 和 5V_PWR 均无电压
4.  接电后,芯片MAX8731AE的22脚DCIN电压正常,测量值为19.53V,但21脚LDO输出为0伏

测试电源输入,Q1, Q2, 特别是U1电压输出正常

Q3只有3V电压

U44 芯片MAX8731AE的22脚 DCIN 电压正常,测量值为19.53V,但21脚LDO输出为0伏

请问给位专家,
1. 根据上述现象, 可否断定是由于LED逆变器接线错误,而造成充电管理芯片MAX8731AE损坏?
2. 在纠正LED逆变器接线Enable线和Adjust线位置后,是否可以安全使用LED背光? 会不会再次造成芯片MAX8731AE损坏?

谢谢!

网友:
如果接对线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

网友:
人为故障不好说!!!!好好查下吧

网友:
应该只会烧坏控制转换电路,

网友A:
LED逆变器接线错误时应该不会造成充电芯片的损坏,可能是你改的时候动到其它位置了。

网友B:
CQ70的机器真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逆变器接线错误时应该不会造成充电芯片的损坏,可能是你改的时候动到其它位置了。

这也是让我十分费解的地方,我在更换逆变器时只打开了屏幕外壳和键盘上盖,并没触及任何其它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70的机器真不多见

在加拿大, 那几年主要是流行CQ50, CQ60,但内部结构,主板都差不多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请多指教

网友:
今天无意中发现51125发烫,已经怀疑是把EC芯片给烧掉了。等着订购的EC片子 WPCE773到后换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