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23 板号 DMB40 11289-1报警六声

楼主(2015-11-01):
DELL 14-5423 板号 DMB40 11289-1可以显示进桌面,报警六声.当时测试了电压什么都正常,就是报警六声,找不到独立的显卡。更换显卡芯片后OK,显卡芯片型号216-0833018     板载I5  CPU,一个奇怪的案例发上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A:
感觉这问题很常见啊!

网友B:
就是独显坏了吗?

网友:
双显卡,独显挂了?

网友:
什么问题,又是同病吗

网友:
回复了,怎么还没看到呢

网友:
看来新的DELL 机型不能按老套路几声来判断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问题很常见啊!

坏的现象很奇怪,可以点亮什么都正常,就是烦燥式的滴滴六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独显坏了吗?

换显卡直接OK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显卡芯片很贵,伤不起啊!

网友C:
不知道卸掉独立显卡芯片能行吗?

网友D:
上次遇到过 跟客户说主板引起的 客户非说是喇叭坏 没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卸掉独立显卡芯片能行吗?

有没有搞错这样行的话那还要这么麻烦,就是屏检测不到显卡数据就会报警,用人家又没问题可放歌看电影不断的响六声你烦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遇到过 跟客户说主板引起的 客户非说是喇叭坏 没修

这个还好,是维修站拿来的,这些问题不用管,只管修好就行

网友:
6声就是显卡

网友F:
能亮也直接干   胆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搞错这样行的话那还要这么麻烦,就是屏检测不到显卡数据就会报警,用人家又没问题可放歌看电影不断 ...

遇到一台但却是5声的,卸掉显卡驱动能进系统,要不就到系统就掉电,可能也是独显问题,客户可能不修。

网友:
好神奇,,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亮也直接干   胆真大

说好风险的嘛,谁没事担这风险啊

网友:
我有一台换了不行啊,,,,郁闷了

网友:
刚接到一个

网友E:
修好没有啊,和我的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没有啊,和我的是一样吗

换CPU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没有啊,和我的是一样吗

小贴片的那两个

网友:
me clean bios required please help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修好不错,但是没有图片

网友:
感谢分享 避免走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 分享 多发帖

网友G:
这个风险大   不敢搞    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风险大   不敢搞    伤不起

风险可以先说好嘛

网友H:
的确没遇到过独显报警还能显示的,要么不显示,要么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的确没遇到过独显报警还能显示的,要么不显示,要么不报警。

修多了什么奇葩的问题都可能遇到

网友I(2015-12-27):
主板图纸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图纸有没有?

这板子图纸有的

网友:
显卡没换过这型号的

网友:
报警6声就是显卡

网友(2016-11-29):
我以为又是BIOS

网友:
换显卡看看OK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