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4HR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5-11-01):
情况如标题,不装显卡驱动不黑屏,屏和显卡都换过了,BIOS也刷了。看论坛好多都说这个机子有黑屏的问题,请问这是不是通病呀,怎么破?!

网友:
显卡没换好吧,

网友:
要不换个cpu看看

网友A:
不打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A:
如果不打显卡驱动能进系统,就是显卡或者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打显卡驱动看看

不打驱动就不黑屏呀

网友:
集成的CPU,要加焊一下么

网友:
换和没换都是一模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打显卡驱动能进系统,就是显卡或者驱动的问题

但是显卡已经换过了,我还是换个系统试下看看

网友:
是时系统暗屏,未进系统前显示正常,屏上开启信号有,进系统后就没有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还没搞定呢

网友(2015-12-06):
我也 遇到一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也这样 加显卡不行

网友:
驱动要到官网下载,如果实是双显卡的,必选先安装集成显卡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麻烦哈

网友:
升级BIOS有没有效果

网友B:
这故障确实是通病,已经秒掉3台了,2个多月了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确实是通病,已经秒掉3台了,2个多月了没返修。

修的哪里 我现在也遇到了 ……大神分享一下给大家吧

网友:
我的是 进系统钱一切显示正常,过了windows就屏暗  ,还能听见声音……求解

网友:
有人解决吗 这个问题  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问题  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确实是通病,已经秒掉3台了,2个多月了没返修。

进系统暗屏好解决,将键盘接口处的二板管拆掉就行了,但我这台打开网页播放视频有时会重启,应该还是和暗屏的问题有相关,不知你的暗屏是如何解决,请分享下

网友:
我昨天修的那台也是进系统黑屏,后边把驱动删 了,用硬件大师重装了下驱动就好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你先把显卡驱动卸载了,然后进系统后  上官网下载官网显卡驱动

网友(2016-01-10):
才拆个三极管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既然都换过了查一下显卡供电屏供电之类的,还有LID信号也会引起进系统打显卡驱动黑屏

网友C:
新人学习了谢谢学习

学徒33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人学习了谢谢学习

楼主是求助贴。不是经验贴。什么都没看就学习了学习了。灌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