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4.1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11-01):
各位大神好,华硕K42JR 4.1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电流能上2.20A左右,大小写能切换,加焊过显卡,请问是哪里的原因啊

网友:
华硕的有很多电容坏的

网友:
奸硕的建议劝客户甩了,这机新的都出些神不知鬼不觉的问题,你是不可能(更不愿意)把客户交会修电脑的.

网友:
不亮的时候是不是掉电 重启

网友:
刷bios      外接呢

网友:
这机器比较难修 我的因为是大面积进水换了板子

网友:
大小写能切换,说明只与显示有关,显卡,屏线,屏及背光等。

网友:
查屏接口工作条件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大小写等能亮,外接内屏都不亮

网友:
重新植株或者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