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的E40 屡烧显卡上管·····求救(送上点位图)

楼主(2015-11-01):
版号:E40
显卡型号:216-0774009

如图:

芯片已经换了,上管换了好几个了1.3.5.6脚电阻都是好的

请问接下来该查哪

AMD的

E40 GC5B AMD DIS.pdf

AMD的

网友:
用的管子功率不够吧?拆料板CPU供电的上管,再不行就用2-3个摞起来。我就遇到一次屡烧桥供电上管的,换了烧了,烧了换成俩;又击穿了,换成仨,好了。

网友:
换个   大点的

网友A:
把控制集成电路也换了,看一下显卡对地电阻是多少,这个机器一般是8欧左右.

网友:
这种情况,没经验!不过我建议你换一个CPU旁边上管吧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换过了吗?还有那个二极管查查。

网友B:
功率不行吧,不行打下G极的波形看看跟其他的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控制集成电路也换了,看一下显卡对地电阻是多少,这个机器一般是8欧左右.

现在好了  阻值1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行吧,不行打下G极的波形看看跟其他的对比下

好了,公共点不稳定

网友C:
我看不是你没有焊好芯片就是你下管G极有断线,多为手工不过关。

网友D:
芯片一起换   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一起换   供电ic

换过了

网友E:
是公共点不稳定造成的吗,以后也要注意这点了

网友F:
把输出的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输出的电容换了

好了  显卡问题。但是跑E5  你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公共点不稳定造成的吗,以后也要注意这点了

好了  显卡问题。但是跑E5  你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不是你没有焊好芯片就是你下管G极有断线,多为手工不过关。

好了  显卡问题。但是跑E5  你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还你慢慢查吧,本人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啊,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了  显卡问题。但是跑E5  你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吗?

查下3.3VGS电压

网友:
多半为自举电容   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