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更换高压条

楼主(2015-11-01):
请教各位大神  ,液晶显示器更换高压板问题    我知道换高压条要改3根线( 供电  地线   控制线) 方法是先断开原来电源高压一体版上高压板的供电和地线,接到要更换的高压条上 ,但是控制线怎么接 ?  原一体板上控制线需要断开吗 ? 怎么查找控制线 ??

网友:
所谓的控制线就是背光信号开启脚   ON/OFF脚    一般3.3-5V。是驱动板到高压板的信号开启脚。 原高压一体版的供电跟开启信号断开最好。

网友:
一般是跳变3.3V或者5V 。最好是断掉一体板的接线

网友A:
找一个开机后出现3V以上电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开机后出现3V以上电压就行了

控制线是在驱动板上找一个3V以上的电吗    还是在一体版上找 ?

网友:
on/off 不断也没上面影响  断开更好点就是

网友:
要斷開控制線比較好

网友:
有的直接用屏供电的那个电压就行

网友:
控制电压是驱动板开机后发给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所以在驱动板和一体板的插针上都能找到

网友:
拔高压包去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有标ON

网友:
见意把原来高压所有线都断开,如果不确定ON/OFF的话可以在PWM那里一路找出来,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