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按开关白屏按还原键显示选项艰难维修过程并上bios程序

楼主(2015-11-01):
今天联想客服送来的G480说是开机白屏,看屏少2 个螺丝,想她已经换过屏了,给他说先放这吧.他走后我 又把屏拆了换了个新的屏还是一样.看来不是主板就是屏线的问题了.拆机测量主板上LVDS1
供电38 39 40脚都有电压信号和时钟也有1.1伏-1.2伏的电压 1  2脚LCDVDD也有3.3伏 35  36脚也有3.3伏电压,电压都全了,难道是屏线的问题,在晚上定了一根屏线,这也是走弯路的一个地方,等了2天屏线来了换上涛声依旧,有点烦了,看来不是很好弄啊.就在那不断的开关机,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按开关开机白屏,按恢复键有3个开机选项,但选那个都是白屏,没法觉的不是显卡的问题,但只有做了试试了,上BGA做了等凉了接上屏试试,还是白屏,维修陷入僵局,自己在那考虑,按开关白屏按恢复键可显示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抱着试试的态度在论坛下了个程序版号是LG4858的我的是LG4858L都是G480独显的觉的应该行,刷上接屏开机,联想的LOGO出来了。最后传上程序

G480 LG4858 MB 11252-1 独显 BIOS.rar

网友:
现在的BIOS出问题什么情况都有  开机白屏也和BIOS有关  真是不可思意啊

网友:
白屏故障是BIOS问题,少见。

网友:
白屏从来没遇到过bios坏得

网友:
可能是因为发出屏供电的EN信号是由GPIO配置的

网友:
真是有点神奇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呀 学习了

网友:
我说今年怪事多吧,还真的多

网友:
以后遇到白屏问题,要考虑下BIOS了

网友:
救星啊,刚好有台一样的,谢谢了

网友:
问题一样但是版号不同,刷bios芯片信号也找不到

网友:
BIOS可以用是好的试过

网友:
我的是外接正常屏不亮,放电后屏灰了一次以为是BIOS,结果是屏上没有3,3V电压,后面下图纸修好了

网友:
G480的板号不是仁宝做的LA-7981P吗?还有板号是LG485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