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5LD 外接屏幕有显,内屏无显示

楼主(2015-11-01):
如题ASUS X445LD机器,客户过来说摔了一下,然后开机就没有显示了。
拆机检查,无掉件,变形。换屏测试,还是无显示。
检测整个屏接口只有19VLED供电。屏供电通过三极管过来,无开启信号。
果断订了显卡芯片……

显卡芯片到了后换上,开机测试,晕死,还是有外显无屏显……

没办法,开始仔细跑电路,发现这机子屏接口连接的不是显卡,是一个ANX1121的芯片。晕死了,浪费了120大洋。

开始各种检测,ANX1121供电、信号一切正常,晕菜了,难道是这芯片坏了,预算准备订芯片,一看,又是15,而且客户打电话过来催了。

想想,应该不可能是芯片坏了,客户说了是关机的情况下摔的。再看看……

最然视力不好,在盯着一个芯片看的情况下,还是发现掉了个小电阻。于是找了个电阻补上,开机测试。晕死,还是一样。

没办法,下点位图,这机子没图纸。发现这电阻是R4622

一段连1121的一脚,一脚接地。

是12K的电阻,测量我换上去的是1M的。于是在废板上找了个10K的换上。

开机测试,OK了。

直接的粗心,浪费了120元。

网友:
修机要细心啊!还好没捅出大麻烦。

网友:
ASUS的机器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一直都看不懂点位图

网友:
华硕没图纸只能靠点位+经验了

网友:
哈哈,楼主强,至少后面看到了问题

网友:
只是现在的维修费好像都不高,芯片成本倒特高,能省还是省些的好,不然没钱赚呀,呵呵

网友:
摔过还有显的机器一定要说清楚风险。

网友:
有时候心细很重要

网友:
晕死,,,,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啊.

网友(2016-08-29):
ANX1121是LVDS 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