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u 加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5-11-01):
v490u  加电掉电,pl1无电压,其他都有,换过BIOS,南桥,还有别的招吗?

网友A:
pl1是什么?没有电压先修出来呀。

网友B:
看图纸 看看PL1干什么用,

网友:
找圖紙來修吧,不然沒圖不知你在說什麼?

网友C:
PL11 是GFX_CORE吧  这个是在CPU工作后才产生的

具体找出图纸看下吧

网友:
查下二级电压出完没

网友D:
这款机器貌似还没有图纸吧,上次修就没有找到。楼主的是电流到多少掉电的。

网友E:
没说清楚,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1是什么?没有电压先修出来呀。

机器已经开机,不是这个电压的问题,现在开机了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说清楚,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貌似还没有图纸吧,上次修就没有找到。楼主的是电流到多少掉电的。

0.8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 看看PL1干什么用,

应该是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11 是GFX_CORE吧  这个是在CPU工作后才产生的

具体找出图纸看下吧

好了,不是集显电压问题

网友:
PL11 es GFX_CORE dificil de reparar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电流跑多少掉电?是缺电压还是信号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有一个电容腐蚀了,扣掉就好了,不是集显电压问题。没有图纸,也不知道那个电容是干嘛的

网友:
楼主最好附上图纸   方便大家给你分析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呢?要说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