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极本找不到型号 版号也找不到

楼主(2015-11-01):
联想的超极本  找不到型号  版号也找不到   没有CPU供电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请问高手们有没有见过这个联想本。。。有见过的麻烦报一下型号

网友A:
这个是假货的华硕笔记本,这个办好论坛有,你可以搜下

网友:
NB1247不是吗?百度搜一下。

网友:
难道是YOGA 11S吗。

网友:
这个估计是山寨的 不要想找到资料了 只有查芯片资料

网友:
应该是是联想YOGA11   yoga 2 Pro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假货的华硕笔记本,这个办好论坛有,你可以搜下

我去  你从哪看出来是华硕的??

网友:
YOGA13吧,,以前修过

网友:
联想yoga13 我联想售后的,相信我 这个主板是panasonic松下代工的,没有图纸

网友:
这是个二串本本吧 苹果 联想标都有 自己贴的苹果标吧

网友B:
似乎是YOGA13系列

图纸似乎真的不好找

网友C:
我看也是山寨的。

网友:
你这是联想YOGA 吗  要么是三寨的 我今天修了个 有班号啊  就是没图纸的  只有点位

网友:
没图纸,麻烦了

网友D:
感觉像华硕新款,仿照苹果的。之前见过,还是个银色的,型号不知道,当时没太注意

网友:
是联想的机器YOGA系列的

网友E:
看板子造型应该是联想YOGA 13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假货的华硕笔记本,这个办好论坛有,你可以搜下

从哪里看出是华硕的?   华硕给代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板子造型应该是联想YOGA 13系列

不能三百六十度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华硕新款,仿照苹果的。之前见过,还是个银色的,型号不知道,当时没太注意

我上面说过了  联想的   上面的苹果logo是客户贴的    我想知道你从哪看出来是华硕的??  灌水也把贴看完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YOGA13系列

图纸似乎真的不好找

我在百度上搜的YOGA13  的图片 好像屏能三百六十度旋转的   我这个只能一百八十度   应该是前两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也是山寨的。

等你以后见的多了  就知道是不是山寨货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电脑  但只是短路  没注意看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