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来加分!再发一个贴!M26GT4不开机!

楼主(2015-11-01):
刚发了个贴,很多人说是灌水,我其实是不想说得详细了,按照徐大爷和连长教的一步一步测就行了!其实发帖比修板还痛苦!
好了,言归正传!
主角:M26GT4
故障:不开机!
先打值,正常!接上电源,插上诊断卡待机灯亮正常!
触发,按照时序,测量内存主供电1.8V正常,负载供电0.9V正常;SPD供电3.3v正常;基准电压0.9V正常。
测量CPU电压0.01v不正常,坛子里搜索看有无图纸,结果大失所望!拆CPU座,供电芯片为RT8803+BD-DA,查找芯片手册

看图,各个重点脚位测量均正常。
按理说各个条件满足,应该有cpu供电呀,准备换芯片,突然想到曾经有人说这个芯片容易空虚,要不先加焊下!说干就干,拆CPU座,涂焊膏加焊!

加焊后洗白白

再试,供电出来了!上cpu内存试机

通电,结果失望!

档代码C1,不过内存,把内存拔掉就报警,上内存就不报警。尼玛坑爹呀,之前测量了内存的条件都满足呀,再回想一下饼哥说过总线的事,既然能够报警,说明总线通信也是对的呀,换个槽试试,耶!!!

过了!再看看原来的槽,没问题,把镊子伸进去刮一遍,再插上试!

网友:
没出现?着急!
耐心等一下

搞定收工!

网友A:
此贴应命名为不跑码吧!不开机  ------名不附实。

网友B:
搞到最后就只是空焊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贴应命名为不跑码吧!不开机  ------名不附实。

认真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到最后就只是空焊了啊。。。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
空焊,空焊,厂家送钱。

网友C:
CPU座空焊+内存槽氧化?

网友D:
你怎么用擦屏布来洗板啊,浪费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空焊+内存槽氧化?

CPU供电芯片空焊了!

网友:
在迅维学习就是好,还有主板修。*脏话*在广州这里学什么都没有,天天都 是几块烂板在那里测啊测,什么学习的材料都没有。台式主板跟笔记本一个就月就教完了,根本一点儿实操都没有。学了一轮之后还是什么都不懂。后面想学电脑维修的同志们请注意了,千万别来广州这两所自称是很有名的学校,来这里的话你就等着后悔吧,因为我就是受害者之一。请看看我们这这里的某位师兄发的贴http://bbs.tianya.cn/post-free-5050773-1.shtml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了之前一个不过内存的,,当时也是用平口螺丝刀,划好的

网友:
华硕的修到过芯片虚焊的

网友:
遇到这板 首先干他 再考虑其他

网友:
这个诊断卡是亮点,感觉很高端一样

网友E:
最后那个挡C1  用牙刷弄点洗板水刷下就OK。 没错吧!

网友F:
吐血请问 内存总线电压一般在哪测量,回我明天再加分免得我忘了,今天的加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用擦屏布来洗板啊,浪费洗板水

之前用卫生纸,不好用,这块布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那个挡C1  用牙刷弄点洗板水刷下就OK。 没错吧!

没洗,直接划一下,氧化刮掉就行了!有超声波清洗机,难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吐血请问 内存总线电压一般在哪测量,回我明天再加分免得我忘了,今天的加完了

几代的?????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用卫生纸,不好用,这块布非常好用!

我们都用棉花的,方便好用

网友:
这个相当实用。谢谢LLL

网友H:
空焊的地方要是声卡网卡空焊导致不开机的有点难找问题啊

网友:
诊断卡不错哦,不知道用在6系列上面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看到条件正常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搞芯片= =然后我也象棋师傅说的。。先加焊,再搞他。。好吧。。。= =

网友:
加焊好啊 先易后难~

网友:
经典 学习了  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I:
能不能吧你那个诊断卡链接发给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吧你那个诊断卡链接发给我

淘宝上搜PCI-E诊断卡,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空焊的地方要是声卡网卡空焊导致不开机的有点难找问题啊

小师妹出来了?上次回帖中的那个照片是你不?

网友:
估计会返修

网友:
这诊断卡不错啊,啥型号多少钱啊

网友:
这是没复位不跑码啊 怎么不开机了

网友:
原来是空焊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搜PCI-E诊断卡,一大把

看了   有点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   有点贵啊

要舍得呀,有舍才有得!

网友:
你的诊断卡好牛逼的说

网友:
不错。 很详细。。很多人看完发的帖子后都会说。。哦那么简单啊。。其实这里面难的不是最后什么坏了。。难的是找出来那里坏了。最后就算是一个小电阻坏了。这个查找的过程才是最难的。比如楼主这个很多人感觉。哦原来就是空焊啊。可如果不是基础好,经验足很多人可能就会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网友:
这个叫不开机ma ?我的理解应该是开机不跑码吧

网友J:
是芯片坏了吗
neco
芯片空焊,不是坏掉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芯片坏了吗
芯片空焊,不是坏掉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原來這款晶片容易空焊~

网友:
这个芯片虚焊的我还是没遇过,修到这个芯片的大部分问题要么是DVD分压电阻出问题,要么短路保护,驱动管2R2跟电容一套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