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po r7 plus wifi问题

楼主(2015-11-01):
本人用oppo r7 plus ,在家wifi总是上1分钟甚至更短就自动断掉,断掉之后得再连接,又好几秒钟。然后在办公点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家里苹果机上wifi也是不稳定,但不会频繁掉线。我想问是手机问题,还是无线路由器问题????

网友:
这么明显的对比都不知道原因?路由换了

网友A:
无线路由器的问题呗!还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路由器的问题呗!还用问。

谢谢,立马换。。

网友:
无线路由或网络的问题喽。

网友:
路由器兼容性不好

网友:
先把路由器换了再说

网友:
可以换新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