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EP43T-UD3L过不了内存

楼主(2015-11-01):
本人菜鸟一个,摆弄三把斧,电压正常就是过不了内存,表达能力有限见谅
求助

网友:
对了,检测卡跑31然后就反复重启

网友:
电压正常就是过不了内存?你把所测得的电压讲一下吧,看看到底正常吗?

网友:
清CMOS,刷BIOS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时序,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SPD有3.3V吗???

网友:
内存条件都满足了吗?总线是否有波形、技嘉主板BIOS爱坏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