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液晶电视屏幕下方进水后部分花屏,是屏坏?还是别的问题?

楼主(2015-11-01):
电视是给小孩用很湿的布抹过,估计有水通过屏幕下方的间隙进去了,小孩抹完还通过电,说当时直接不显了。后来我把电视放了半个月后才上电,上电就是下图的样子,黑屏部分可正常显示,花屏部分就是花屏,无法显示图像。开机后看过,该机双屏线的,没看到明显短路现象,但花屏一侧的屏线接口却有明显进水腐蚀现象,有很多白色粉末附在屏线的接口,我将屏线拔出并擦过金手指,屏线接口也清理了,但里面插槽太小,清理不到,插上屏线后故障依旧。我也试过将两屏线对调并上电,结果是整屏都花,换回后,就是之前的部分花。本人在液晶电视方面是个菜鸟,有失当操作各位勿喷啊……
请问这种情况是屏坏?还是外围元器件损坏导致呢?
如果在屏线接口(或相关的电路板)进水后通电会导致屏部份烧坏吗?
请有实际液晶电视维修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屏挂了,,没救了。。。

网友B:
“我也试过将两屏线对调并上电,结果是整屏都花,换回后,就是之前的部分花。”
显然有条排线已经出现氧化现象,或者开路现象,可以找条来代换看下。不过进水机子,修复的希望渺茫。大卸八块,再看下屏边板,有生锈的也清理下,断线的接上试下。不过进水机,希望确实渺茫。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右下方的屏电路板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挂了,,没救了。。。

请问这位朋友你确定是屏坏了吗?方便解一下屏坏的原因吗?如果屏继续使用,故障还会扩大吗?谢谢!

网友:
这样屏肯定跪了!报废了    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将两屏线对调并上电,结果是整屏都花,换回后,就是之前的部分花。”
显然有条排线已经出现氧化 ...

我也想找根屏线替换,可这LG的不好找,淘宝、电子城找过都没同型号,而且屏线接口可能也要换,若找售后上门,不花一千几百看搞不定。而且我也有点怀疑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这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换吧

网友:
屏坏了,不过进水的也有可能是接口那边有线路断的

网友:
这肯定是屏挂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有排线断掉了  之前拆坏过  故障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没基础又没工具还是不要乱搞 进水了不想着清理就放着自然干,小白 这情况肯定是屏坏了 如果能修好肯定是500以上

网友:
好好一台就这样报废了,熊孩子该打屁股

网友:
屏坏了,软排线短了吧,没得搞

网友:
屏坏了     换新的吧

网友:
用压屏机可以搞定的,估计费用不低。

网友:
看来屏线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