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重植没成功过,重植南桥造成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5-11-01):
        重植了一些主板,和显卡从没成功过,不是爆桥就是原来好的主板,重植以后干脆不能触发了,其中有两块一块是VIA南桥,另一块INTEL南桥,干桥后都是不触发,测32.768晶振两脚无电压,两块都是。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共同原因在里面,听说南桥的RTC电路特别怕静电,我没做特别的防静电措施就植球,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植球这个还是要多练习吧没人教的会的

网友A:
多练练就会了,重植后不触发是因为短路了

网友:
换个新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练练就会了,重植后不触发是因为短路了

待机3VSB没短路,桥也不发烫,RTCRST电压也是正常的,就是32.768两脚没电压,打值显示无穷大

网友:
拿个废板多练练吧。弄坏了客户的板问题就大了

网友:
橋沒銲好或者是把都橋弄掛了

网友:
换了一个南桥,已经可以触发了,现在没有复位了,板子原来是好的,测了以下几大供电是正常的,估计还是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