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T61的VCC1R8M时有时无

楼主(2015-11-01):
新手,接了台T61,状况是有时插入电源指示灯能亮,能开机,但不定时会断电,灯全灭,有时插入电源什么灯都不亮,拆下主板测量,当vcc1r3m,5m,8m都有时,指示灯就亮,能开机,当插入电源指示灯不亮,这时测量vcc1r3m,5m正常,唯独vcc1r8m电压不正常,只有0.2v左右,这时测量Q43的一二三脚与四脚短路,以为Q43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vcc1r8m时有时无,会不会是max8632这个芯片有问题啊,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大家帮分析分析

网友(2023-10-22):
同问,处理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