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理论狂熟的我,一下手总是找不到PWM电源管理芯片,对我打击有点大。

楼主(2015-11-01):
        教程看多了我,能像讲故事一样从220V讲到12V,但一下手,总是找不到PWM电源管理芯片。这8个角的东西到底在哪里,我找不到该如何测他的启动脚,供电脚和输出脚呀,难道现在长的不一样了,怎么回事呀,明天上图。大家帮看看。

网友:
啊哈,书呆子了吧。哈哈

网友:
电源芯片都找不到,那只能说是纸上谈兵了

网友:
你这理论也算狂热??
从场管G极跑线也能跑到啊

网友:
我yesbud回家了

网友:
你找一张可以正常点的图片不

网友:
1 2图用的开关管+小6脚PWM芯片组成  3图用的应该是TOP 系列的模块 变压器边上6脚插的 U102

网友:
第一图 C1标记旁边的六脚
第二图 IC1
第三图 U102

网友:
谢谢老师们回复,我找来放大镜,仔细查看第一个标着S1 35还是3S不确定,S1标的大,3S标着小一些,这叫什么型号,如何能找到6个脚的定义?

网友:
第二个标的X1 35
第三个是6个脚像开关管,STR WG251 32

网友:
教程看多不代表己經會修東西了,理論和實務上的經驗相配合才是更重要的

网友:
少背书,多实验是学好维修的捷径。

网友:
这种PWM芯片书中没讲到吧。。。

网友:
我晕,理论强悍,实践不会差哪去吧?

网友:
你这也叫理论逛吗
我刚学理论现在都记得    芯片供电接大电容正极电路,持续供电接变压器,频率发射接MOS管G极, 限流接S极等等
你那是死记硬背吧,换个芯片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一天一天的学的东西用不上啊。上火

网友:
搞了半天,我还以为是撸台板,原来是显示器的电源板。晕死

网友:
这么明显的LD7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