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代CPU主板保电路护疑问

楼主(2015-11-01):
近来修了好多台4代CPU的机器   有神舟战神、  HP tpn-q117等  修到机器的问题是后级有短路,
1 战神 U47(HDMI高清接口供电芯片)坏  引起南桥SLP_S3、SLP_S5信号高电平后马上拉低保护。
2 tpn-q117  R63板号  USB口信号线对地为近0欧,EC关掉S5——ENABEL
请问大神引起的EC 关闭S5ON    、南桥关掉SLP_S3、S5等信号是什么信号?EC或南桥也检测后级电压电流的吗?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监控看谁先掉吧。具体操作和思路在论坛都已经共享了迅维培训专用的视频。

网友:
触发条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