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35 (SW9) 黑屏一列

楼主(2015-11-01):
型号R435 P0001 板号 DAOSW9MB6E0 REV:E 广达代工。客户说偶尔能亮,亮的时候检测不到硬盘,。。。。。拆机裸板。测试。发现电流能到1.3A 但是接内外屏都黑屏。而且电流没什么大的跳变。拔掉内存,电流到达1.2A 左右掉电。插上不掉。先从论坛搞了个BIOS .刷机不亮,故障依旧。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正常。。直接搜论坛前辈案例无只搜到这个 神舟 a430 a460 海尔t6 主板sw9 第二种掉电通病

之前也修过多个SW9 的板子这个机器CPU 电容容易坏。进水的比较多见。还有15v断线到是修到过。这位兄弟说检查网卡,那我也检查吧。结果没短路。阻值正常。跳过这一部。接下来就只能自己修了。

先测量了一下在无线网卡槽上的PLT_RST#。正常,看来要查一下二级供电。也懒的去看图纸。直接主板扫荡一遍。当测量到Q3时候发现电压不对,输入1.5v输出只有2V 左右。。。找到了图纸

很明显MAIND 电压不正常 。搜索图纸找到Q28

测量PR171 上端,+15V 电压正常  ,直接替换1M电阻 。。无效。。快速维修,也不测试管PQ28好坏,PQ28的控制信号。直接断开PQ28 D 极。发现电压依旧很低。再搜索MAIND 还到哪里结果提示没了。MAIND 就到PQ12 和Q3 。问题很好解决。先拆PQ12 .问题依旧。再拆。Q3 问题依旧 。把Q3,PQ12 G极 小电容也拆了。电压依旧低。直接断定板层漏电。只能改电路试试看了。。。。。。

看了一下图纸。Q3.上的连个R804 R805被省略没装改用Q3。现在最快方法就是直接跳线。由于Q3 受控 MAIND 信号。在没开机状态下,不会增大待机电流。就这样直接跳线过去吧。而PQ12 如果直接跳线。待机电流肯定会增大。所以还是要修复这个电路。方法也简单。把PQ28 D 极挑起。做好绝缘不要碰到原来的电路。把PR171 一头接PQ28挑起的D极。然后飞线到PQ12 G极。当然PQ12 G 极也是要悬空挑起的。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不用他原来G极 的电路。因为电路有漏电。上电测试一切OK 机器修复。。

对了。修好后测试硬盘能检测到了,应该是+5V 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为什么偶尔能亮。可能板层阻值在变化。接触好点的时候可那个又会亮。
总结。除了。上面这个兄弟说的一些个毛病外。我这里又有一个新毛病,虽然不是通病。但是足以证明这个板子做工不太好

补充内容 (2015-11-4 16:36):
图中。MAIND 我标注3V不到。测量+1.5VSUS 2V 左右,是我的万用表没电了。误差严重,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说的很好,不错

网友:
我的天啦,这种漏电的板子也能修出来,真是神了.一般可能就换板了,太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思路,

网友:
楼主的理论扎实啊,板层漏电都能改电路修出来啊,佩服!

网友:
真是大伽,来学习的

网友:
+1.5VSUS怎么会有2V   ?           不是很明白白

网友A:
分没了,不然加你了,不错的思路

网友:
这个原理学透了 改电路不是多复杂的事  关键是原理学透

网友:
   讲解很详细      真心不错

网友B:
板层漏电的不能上电烧一下吗?

网友:
漏电的机子是最难修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 今天没分了 改天加

网友:
方正的机器修的少,无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没了,不然加你了,不错的思路

加分是不扣你们自己的分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漏电的不能上电烧一下吗?

外围无零件,烧什么。板层漏电还去烧。把板子烧穿了就彻底废了

网友:
真不错,正想去基地系统学习下啊。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