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 ver2.0不跑码求助。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5-11-02):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建議直接先拆掉看看電壓是不是正常出來會比較快~以電路圖上來看如果先不裝上頂多就USB不能用~

网友:
USB的那8颗IC不容易拆, 倒不如先拆U20, 然后测R333对地阻抗. 如果是5VSB USB供电的IC坏了, R333阻抗应该很低.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  5VSB 的UP7533AM8 容易烧, 尤其是靠CPU/北桥为键盘供电的那颗, 为了检查这颗IC,我把6个USB的IC全起了. 其实最先起的应该是控制键盘供电那颗

CBR

网友:
最好把5VDRV1_EN修出来,如果这个没有的话,那USB供电也没有了

网友:
这个主板有的USB保护芯片容易烧,说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  5VSB 的UP7533AM8 容易烧, 尤其是靠CPU/北桥为键盘供电的那颗, 为了检查这颗IC,我把6个U ...

确实在后置那边,拆第一颗键盘供电那个,电压还没有,下来第二颗,电压有了,总线供电也有了,上CPU跑码了。

网友B:
经排除,后置USB那边三颗中间一小八脚IC坏了,拆下有供电了,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排除,后置USB那边三颗中间一小八脚IC坏了,拆下有供电了,跑码了。

修好了,发个帖分享下

网友C:
usb 不会不跑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不会不跑吗吧

IC坏了会导致基准电压IC的EN被拉低, 板供电不正常。
另外就算EN没被拉低,键盘供电是从USB取的,USB IC供电异常,键盘没电,跑码也会停在在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