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球径小于0.2的芯片,各位是怎么植球的

楼主(2015-11-02):
刮浆特别费劲。因为网也不能保证跟芯片完全贴合。带网不好吹,取网也不好吹,稍微有点偏位就一片糊

网友A:
刮锡珠了  只有 4边角 先手工吹一个  这样好对位  为什么 刮浆不好刮啊  我跟你解释下   我认为有2个原因 1是钢片太厚了 太硬 假如钢片 薄 软 刮浆还是很好操作的   2是锡浆的问题  太稀了 不好刮 这个时候 要把锡浆搞一点在A4纸上面 来回的 摩擦 蹂躏 直到锡浆 不在稀达到了小孩子玩橡皮泥和稀泥巴可以做泥人的 效果和硬度 你在刮浆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刮完了   不能马上拿掉钢片 用无成本占少量酒精  不能太多布有点湿润即可 在钢片上轻轻擦拭 目的是酒精去分离锡浆和钢片  个人意见  希望 你能有点启发启发

网友:
0.2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0.2的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小的 ???

网友:
沒試過0.2的這麼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锡珠了  只有 4边角 先手工吹一个  这样好对位  为什么 刮浆不好刮啊  我跟你解释下   我认为有2个原因 1 ...

对的。。我是学修手机的

这位帅哥的两个重点都说到了。。

支持 必须的

网友:
0.2的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
真不错,学习下经验

网友(2015-12-13):
笔记本的芯片一般没有这么小的球吧。

网友:
有大神出来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