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LX PLUS触发掉电

楼主(2015-11-02):
接AUUS F1A55-MLX PLUS一张
故障现象: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客户说有时可以开启正常使用。
上电瞬间测试各路电压都正常。分析温控问题可能性较大。打开点位测得H_THERMTRIP_ 不正常,查来源 果断换掉RHR11.开机正常触发。主板修复。附上F1A55-MLX PLUS 1.02点位图 F1A55-M LX

网友:
楼主修的真快,占个位置先

网友:
判断精准啊,华硕电阻太容易坏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转一下就停 还以为短路呢~

网友: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温控真没修到过,信号都快忘记了叫什么了,好在楼主又给我温习了下

网友:
学习了,FM1还比较少修到,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电阻易坏早已出了名。没点位图真的不好搞。

网友:
楼主让我学习了,一般像这种问题都是没有办法,原来温控也会风扇转一下停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温控问题,点位图迅速判断出来了。像我这样不懂原理,也没图基本上就是哭了

网友:
楼主对这板很熟悉,挥刀马上就解决掉了

网友:
温控掉电呀

网友:
向楼主学习!修得真快,干净利落。

网友:
求点位图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了一块,搞不定打包拿走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温控有问题?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
判断的这么精确吗

网友:
难道又是排阻?

网友:
楼主可真是秒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