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

楼主(2015-11-02):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

  一台笔记本电脑的P键坏了,新买来的蓝色的联想g450键盘,我们一起学习下怎样才能把它换上吧!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教程

  1、拆机前,先关机拔出电池,取出电池下面的四个螺丝。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一

  2、螺丝取出后,就可以掰开两侧的卡扣(注意:板上是连屏幕排线)。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二

  3、这是排线,但与键盘无关。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三

  4、板子向上移动一点,两边是键盘固定螺丝,中间是排线(与键盘无关,但要小心操作)。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四

网友:

  5、取出螺丝,键盘就以拿下来了,内部图(中间是键盘排线)。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五

  6、操作时向上移动一点,就能看到排线的构造,把排线卡槽两侧向上滑动打开的。(建议用指甲同时向上推动)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六

  7、然后把新买的键盘换上就好了。

联想g450拆机 换键盘图解七

  到此,键盘换好了,打开笔记本试试。

网友:
拆个键盘  也图解发帖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小小白 外行真厉害

网友:
原来是一整个键盘换掉,我还以为只换那个  P 键

网友:
这,   秒秒钟换掉,   这还要发帖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时间多 每拆一个机器都发上来吧

网友:
zheg 是给新手看的吧

网友:
又是从那找的发的

网友:
真的是没什么可发了,把这个也发出来。要是键盘都不会拆也别修电脑了。回家种地吧。

网友:
我不说话,我就呵呵,你肯定是复制粘贴的

网友:
也就看看,换键盘是基本了

网友:
我是小小白,请楼上各位多指教!不如各位发点高质量的帖子,让我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好手艺,传说中的高手,留下足迹

网友:
回个帖不算灌水吧,除非把这贴删了,

网友:
喝多了吧 还是正晕呢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键盘我从来没换过,学习啦

网友:
辛苦了,修机第一部就要从键盘开始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
果断地给楼主点个赞!~这么多字 不累吗

网友:
楼主还是找点高难度的机器发吧。。。这个没意思

网友:
感觉你好空啊 。。。

网友(2016-01-20):
不管拆什么电脑笔记本也是个拆,楼主,拆了你就发上来,新手可以学习的。

网友A(2016-08-06):
小小白。我都服你了。这也能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白。我都服你了。这也能发。

这个版块就是拆机乐园,关于拆机的东西都可以发在这个版块的,不管什么样的都可以

网友B:
换个键盘要多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键盘要多少成本?

几十块钱的成本吧,难道你没有换过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