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0 东芝M203 维修小经验

楼主(2015-11-02):
接CQ510 网卡连不上,但有时能连上,连上就掉不下来,要是拔了过一会儿再插就不行了,行的情况很少,然后就给人家搞了个USB网卡回去用了,但过了好长时间人家又反应USB接口有时不好用,但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其它都是正常的,像这种机器一般情况下不敢接,因为有可能会把机器搞不亮了,就麻烦了。结果换了网卡什么的就是不行了,还是一样的。INTEL南桥加焊了一下也没有效果,后来把南桥换了一切都可以了。可以连网卡了,USB接口也好了。
接东芝M203点不亮,一看就知道这机有通病,拆开一看乖乖修过的,CPU供电滤波,换的是原装的大电容,后来改了四个330的电容,亮机,本可以高兴捡了个便宜,结果进系统没有声音,现在就是记不得了,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声卡设备,第一感觉就是声卡可能坏了,带电测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问题,后来一摸南桥好汤啊,果断换桥,订了一片,应该是二手的,不是新的,上机问题解决了。

现在发现有好多的问题,虽然机器能亮机进系统,但是就是有要换要桥的大问题,在客户看来机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不好跟客户解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
换桥大师啊 佩服

网友:
经常碰到这些机器, 能亮的机器  怕搞了之后不亮了 就不好说了

网友:
有的,我碰到过不定时黑屏,最后也是换桥。

网友:
两家都是桥,哈哈

网友:
一般都和客户说清楚

网友:
LZ好666啊。不看 图纸就判定是南桥了,有的机器白屏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已经亮机的情况下进行维修并承诺如果修不亮了进行赔偿。

网友:
实话实说吧,你第二个本身就点不亮,还不是大问题呀,那什么情况是大问题呀

网友:
题外闲话,平时遇到usb口不行的很多人也是不修的,免得搞完南桥后就不亮了

网友:
能亮的机器要动桥必须要先给客户解释风险,如果不同意还是不接的好。

网友:
桥坏什么的 很正常 只是一部分坏而已

网友:
BGA焊接很熟练啊

网友:
唉~昨天我就遇到一台,加个内存不显示了,客户就在那里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