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T540P,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5-11-02):
T540P最近接了两台都在手里,问题都是认不到无线,电压,槽子都没问题,对地阻值也打过,无线也换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修过,如果不是通病,问题应该不可能出得这么巧吧?
通病

网友:
打到桥的控制部份线的值,还有仔细观察有接触不良。

网友:
绝对是你想多了,不是通病。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 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手里有一个还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