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待机不正常,没有3V 5V

楼主(2015-11-02):
TP51125 19V供电正常 3脚verf电压0V ,该脚
二极管
档4.96,峰鸣响,吹掉电容后,芯片3脚阻值无穷大,是不是这个电容换了就好啊? 这个电容我看
是22U 10V的,手里也没有啊,县城买件不好买,我有一些废板,请各位哥们帮出主意,怎么在废板上快速找到这样的电容,代换,谢谢
芯片
掉电

网友:
我擦 你上别人的号吧 不像迅维出来的人啊

网友:
测下PQ3305 测芯片第一脚第四脚第六脚

网友:
楼主先从换个差不多的电容看看,

网友:
晕死,能找到这个问题不会换,太牛B了

网友:
呵呵,报了名,没怎么学,全是自学,我只是不知道电容大小对芯片的影响,这个电容是不是就是滤波的

网友:
要看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是滤波的找一个相近的就可以

网友:
3脚的这个电容,我在废板上找了一个体积大小差不多的,已经换过了,没管容量,不过换过后,四个场管发热,不正常

网友:
不用多想,换个待机芯片可能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还真新啊。。。。